谁知道RTM875T-605的PG是哪个脚

楼主(2011-06-29):
谁知道RTM875T 这个芯片的PG是哪个脚,我有一G41主板测量全板无时钟电压测14.318晶振两脚电压分别为1.55和1.43 此芯片供电正常但不知道哪个是PG引脚请知道的朋友帮忙告诉一下,另外求此芯片的引脚功能和代换资料

网友:
你这样问的话,人家很难给你找到的。 你要提供主板的型号,
时钟的开启,一般在在周边的三极管和电阻上面, 时钟PDF很难找到的。

网友:
你可以直接查该主板的图纸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