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东芝L203

楼主(2011-06-29):
今接一客户东芝L203,进系统后死机,重装系统无效。接机后,能正常进入系统,不到三分钟就卡住了,鼠标不能动,死机了。更换内存,硬盘,故障依旧。拆机,发现了超级大电容,去掉,改为了贴片电容,开机测试五分钟左右都正常,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是台式机吗?

网友:
当然是笔记本

网友:
那都是通病呀

网友:
为什么这个NEC的老是出问题?

网友:
呵呵,又是大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农民工都知道这样的毛病了。

网友:
发现了超级大电容.........
是电容鼓鼓 边大了啊.

网友:
旁边加两个330就好了呀。省事。

网友:
东芝老问题了,

网友:
修板的都知道

网友:
花屏也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这是这个机器的通病,有些还会造成花瓶啊那些的,用4个470或者6个330的换上去就OK

网友:
这不是东芝的通BIN吗?

网友:
你先下载一个鲁大师测试一下硬件温度是否正常 要是散热没问题的话 就换一个版本的系统试试 还不行的话 我就不知道了  肯定不是南桥北桥芯片的问题 你放心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都是通病呀!

网友:
超级大电容是多大的?显示器上面那种300V大电容吗。。。。

网友:
我只修过一台这样的,不像V3000通病修的多,也许是东芝的销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