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400-55ap冷静王通电跳闸

楼主(2011-06-29):
保险电容没有问题 我现在还不专业 还望高手们指点 谢谢

网友:
看到有鼓包、漏液的电容先换掉。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大电容的均压电阻 一般 100K  150K

网友:
不象均压电阻,倒象是连着驱动变压器和主开关管G极的。
楼主可跑线一看,如果是这个位置的,可两个相同的,40Ω左右的换,应该没问题。
个人菜见,如果有误,请高手指正。

网友:
通电跳闸说明严重过流或者短路,300V滤波电容短路了,查桥开关管等烧了没有

网友:
先查高压部分,整流管,电容,压敏电阻····肯定有短路或严重漏电

网友:
谢谢各位的意见  现在换啦个电容和两个电阻不跳闸啦 就是短路绿色没有反应 不知问题所在 还望各位给点意见 谢谢

就在10分钟前 大滤波电容冒烟啦 很热

网友:
一般烧成这样了.我都不太愿意修了,主要是怕修好后绝缘不过关.

网友:
短接不启动,如果5VSB、绿线正常的话测741、946推动管,一般是这个问题

网友:
烧成这样 没必要修了 修好了 也难保状态如何

网友:
电源不好修

网友:
那两个电阻是启动电阻,具体作用上百度。
桥有可能坏了,有交流电到电容上了。后面短路不至于电容不行。

网友:
换上大电容后又冒烟,有以下几种可能:
1、新换的电容耐压值不够,再次烧掉
2、整流二极管击穿了,
3、分压电阻开路

你这个电源,宁肯跳匣,保险也不烧,真够可以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里面的电容坏了呢?

网友:
是不是以前让人修过,保险换成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