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出现 水波纹、闪烁

楼主(2011-06-29):
我的一台19寸宽屏液晶显示器
在打开图片多的网页或者看电影、玩3D游戏时,有明显的水波纹。
但是一般图片少的论坛,文字处理等时,没有水波纹。
各位大侠,这是显示器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
换了VGA线能行不,不行就是只能修屏了。

网友:
电源滤波不纯,屏本身可能性最大,把屏线擦下,看能改善点不

网友:
好像是屏出问题了。

网友:
经过各处咨询,查资料,以及各位回答
总结了下,大概故障原因有:电源问题,灯管问题,屏线问题,显示屏问题。
(已经排除VGA线以及电磁干扰问题)

网友:
大概故障原因有:电源问题,灯管问题,屏线问题,显示屏问题。(已经排除VGA线以及电磁干扰问题)
学习啦

网友(2011-07-30):
这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呀

网友:
电容       换掉

网友:
你换根dvi的线吧!现在的显卡vga属附带接口,省的不能再省了!

网友:
先点屏看看 一般是电源问题通杀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就可以解决。

网友:
我觉的可以考虑一下显卡的问题因为如果显示器问题不论做什么都会有问题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 不过我换个分辨率就好 所以没去深究

网友(2011-09-16):
有点搞不懂也

网友(2012-05-13):
E:\革命老歌

网友:
长城的19显示器 用一年后出现均匀的波浪纹  严重程度不一   更换大安培适配器 至此修复

网友:
VGA线和电源的问题。

网友A(2016-08-13):
我也遇上一个19寸惠普显示器,用台式电脑接入VGA信号,有很强烈的水波纹,用笔记本接入VGA信号,显示器显示非常正常,正在犯迷糊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上一个19寸惠普显示器,用台式电脑接入VGA信号,有很强烈的水波纹,用笔记本接入VGA信号,显示器显示 ...

你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试试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2016-09-15):
换主机换线测试 如果还有这毛病拆开看电容,供电电源啥的,,,如果都没病 个人感觉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没上图么,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