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IC炸了

楼主(2011-06-29):
我有一个长城P4电源,没有电压输出,拆开后发现保险丝是好的,但电源IC炸了,电源IC型号是P1014AP06,请问是什么原因
导致IC炸了啊?还有这个电源IC用什么型号的IC代换啊?

网友(点评):
先把击穿的原件换掉,特别是开关管一条线上的

网友:
希望高手指导指导啊

网友:
这个电源模块很容易坏的,这是长城电源的通病,只要换个上去就OK了,重点还要检查大电容和均压电阻。其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修好几个长城电源都是直接换这东西就好的!!

网友:
谢谢,不过这个不好买啊,有什么可以代替没?

网友:
电源没有什么维修的价值了,如果有另一个一样的还差不多,或是电容爆了也可以修,其他的故障真的没什么价值,买个旧的才15快

网友:
w ye我也感觉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上淘宝买吧,不算邮费2元左右。

网友:
IC炸了是长城的通病啊,换掉就OK了。

网友:
楼上说电源不必要修的,那为什么要来这个基地,照你们说的话,那坏的东西直接换掉好了,为什么要修?这个是对你自己,对你的钱途有好处的,而且电源你学会修的话,基本上很多家电你都知道怎么修了,不要以为电源不必要修,其中很多电路、原理、方法在很多电器中是使用率非常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