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1-06-29):
我一台19的宏基显示器, 闪屏高压板和灯管我都换过了,可是还是闪屏,没办法了,求高手啊?

网友:
CHA 可能呢个是12v供电不稳

网友:
  不可能吧。。    建议你再仔细检查一边电路    高压板。灯管
要我说你还是没换好

网友:
是有可能电压不稳 闪的严重的话 就不是电压的关系了

网友:
闪屏   是不是灯管闪呀!要是灯管闪的话 我感觉有可能是  信号3.3不稳定  或者  高压板把3vl拉低了...这个我见过  试试把高压板信号的线接到成5V电压试试

网友:
直接换一套自己的电源,高压,驱动来点一下屏 ,看是什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