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几台显示器、

楼主(2011-06-29):
     显示器型号:  三星740N
     故障现象:开机一闪急灭、
     维修过程:开机一闪急灭、地球人都知道不是灯管就是高压、先拆机、目测电源一体板上的电容无明显鼓包漏液。再用单灯高压条测试灯管,均正常、既然灯管是好的那就是高压了。先杀电容、故障依旧,但感觉高压部分的高压线圈温度有点偏高。换之、通电测机OK、
     第二台显示器  dell E2010HT  开机无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拆机、目测无明显短路烧糊状态、通电测12V 5V电压都没有、在看用的pwm芯片是LD7575 先测 其8脚有280V左右的启动电压、再测6脚供电 电压在14V-10V间跳变  明显不对、将与其相连的22UF 50V的电容拆掉、再测 电压稳定在12V左右、再看其5脚、也有控制电压、但12V 5V还是没有、怀疑开关管不良、换之、电压正常产生、呵呵、接驱动板 屏、开机 靠、黑屏、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在测电压 12V有20V之多、且来回跳、不接灯管、电压正常、看样子高压部分有短路、看有一双MOS管、P607、此MOS管内部为一N沟道和一P沟道、为易损原件、刚好手上有P605、换掉、在通电、OK。电源指示灯不闪了。12V电压也稳定了、接信号线正常显示、此机修复。
     今天生意还是不错的。又来了两台显示器、一台是海尔的HT-19306BW   一台联想的LXM-WL19BH
     先检测海尔的、一通电、红屏、一闪急灭、灯管又问题、二话不说、拆机换灯管、先用单灯高压条点一下、*脏话*、四根灯管全坏。哎、换吧。认真仔细换号灯管、再测、MD。屏幕一闪一闪。还是灯管有问题、不可能啊、换好后我都测过的啊、灯管没问题啊、还是查查高压吧、把一体板拆出来、目测电容均完好、看样子不是电容问题啊。高压线圈附近也没变色啊、在看背面高压部分有两个3055、不管了、就他了、换掉。通电测机OK。修复。
    再看看联想的、不开机、拆机、再测电源板、无12 5V、PWM也是用的LD7575、测其条件都正常、先换之、无果、先想一想、开关管、整流管都正常、6脚电容也换过、为什么还不行呢?难道负载有短路?拆掉电源部分到高压供电的保险、通电再测、电压出来了、呵呵、看来还真是高压有短路啊、此机的电源板和那海尔的是一样、直接杀3055、再装上保险。呵呵、电压正常、装好通电测机、ok、修复、收工。回家睡觉。
       没相机。就传不了相片、只有过程、大家就凑合着看吧。

网友(点评):
加电路分析就跟好啦

网友(点评):
呵呵 感觉液晶就那几个东西老坏

网友:
楼主真是经验级维修啊,领略了

网友:
楼主真是经验级维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