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芯片保护但是能进系统

楼主(2011-06-29):
这个机子是三星的,仁宝代工的板,现在就是能开机进系统但是进去应该有半个小时吧,就掉电为0了,要把电源拔出来等上一分钟左右插进去才能又开机系统,在掉电后3V那的上管电压起不来,只有一V左右,那个3,5V的MOS管换过了还是一样,待机电源芯片加焊过,cPU的也加焊过想问下这样的情况改怎么入手

网友A:
待机心片有没有换呢,很明显啊,!

网友:
那个没换,我觉得一是能进系统而且还能进半个小时,第二就是每次掉电后他那供电都被拉低,我觉得是其他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心片有没有换呢,很明显啊,!

那个没换,我觉得一是能进系统而且还能进半个小时,第二就是每次掉电后他那供电都被拉低,我觉得是其他引起的

网友:
说下维修思路

网友:
网络不好不好意思一下发了那么多

网友:
电流多少,掉电时电流,要不加电烧~

网友:
直接换CPU供电蕊片

网友:
供电芯片肯定要怀疑的,还有滤波电容。 其次就是后极有没有轻微短路。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