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78C

楼主(2011-06-29):
没有 相机  只有在网上抓的图片

客户说 开机 好好的 听见啪的一声  就断电了。  我打开机箱 看见   ATX 电源插座旁边 右边的电感已经烧黑了    还有桥供电 电容 已经鼓包了  ,桥供电  上管 D  极 下面已经烧糊了 ,铜箔都烧 翘起来了。拆下主板直接更换了 上管  上管已短路, 鼓包的电容 和 滤波电感,桥供电上下管  是由ATX旁边的    IC   W83321G  控制 导通 截止的。没有找到同型号的, 料板上只看见有 W83310DS  。不知道能否替换 。

网友:
量量桥有没有短路呀,先量好再换呀!

网友:
桥 早就量了 是好的 没有短路哈   只是桥供电 上管 G极  控制电压没有来  上管没有输出

网友:
这两个芯片不可以代换

网友:
铜皮都都……还搞!

网友:
补好锡  就可以了

网友:
那么W83321D  可以代换 W83321G 不

网友:
这是两个芯片的脚位肯定代换不了

网友:
芯片最好用原装的啊!不明白的代换,容易死亡

网友:
引脚定义不一样,肯定代换不了啊

网友:
呵呵 谢谢 版主的引脚定义图,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