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IBM X32 屏闪

楼主(2011-06-29):
接一同行客户的IBM X32,用几分钟后屏闪。接机后,开机五分钟左右,故障出现,屏闪,画面全无,好多彩色横线和坚线,以为是屏有问题,找了一个老式的20针插的屏试了一下,故障依旧。拆机,显卡为ATI的,周围有胶,去胶,加焊,装机测试,时间变长了一些,大概半小时左右,还是开始屏闪。再次拆机,BGA时间加长,重新值珠回焊,装机,测试正常!

网友(点评):
显卡虚汗引起,最好多点下机

网友:
有点像屏故障   闪的时候可以切下外接 看闪不   就不用换屏了

网友:
这个应当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过刚好有屏,所以用来判断,不过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