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D 9300M 独立显卡开机花屏

楼主(2011-06-29):
ASUS  F8D  恩伟达 9300M 的显卡  最开始看了不电影看电影花屏 换了显卡芯片后  出现麻木样的花屏开机就有,怀疑是屏线也坏了,结果连屏线也换成好的试着又不行,经用户的折腾直接换了ATI 的显卡刷了BIOS ,最后几经折腾显卡确定是换得不存在任何问题了显示看电影都一切正常了最后又出现问题开机 的时候出现花屏,最后确定是屏也坏了屏线是好的,所以大家以后遇到这种也要注意这款机子在开机 的时候是麻条条的花飞屏是屏坏掉了……

网友:
看的我头晕,最好带图。

网友:
换屏试试就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楼主的内存是不是存在问题啊,内存也会引起花屏哦!

网友:
那最后好了吗?是不是屏的事呢?好了说一声。谢谢了……

网友:
楼主可以把NV的显卡换成ATI的、??只要刷bios就可以??NV的和ATI的底点也相同   不会吧?? 求方法!!!

网友:
我们一般碰见这样的情况 都是先换个屏试试啊 还是先不要弄显卡

网友:
楼主你吃亏了。。。。换了那么多东西

网友:
我碰见三个机子了,华硕F8D用的是英伟达g86的显卡。老是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