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1 档内存

楼主(2011-06-29):
IBM X41触发跑到0.77就不跑了,用代码读出是档38,我开始以为是芯片空焊了,但用手用力压没有变化,后来用打阻卡打阻值也是正常的,请教各位师傅是什么原因呢?
芯片

网友:
内存供电,参考电压,还有时钟。

网友:
安全芯片上了没

网友:
bios可以刷个无安全卡的.试试

网友:
内存的条件查完了没有? 如果正常建议放电刷BIOS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还不行的话,就主要查内存的供电和北桥内存模块的供电

网友:
刷个无安的BIOS 惊喜

网友:
支持6楼的说法

网友:
查内存供电

网友:
X41的好像有板载的内存芯片吧

网友:
查查内存的供电 时钟 参考电压 都满足不 不行刷bios 记得回一下 什么情况

网友:
给内存槽拖锡,试试看 可能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