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756的本子黑屏,有声音

楼主(2011-06-29):
今天客户送来一款联想的本子,型号是 7756,黑屏但是 开机有声音,外接无显示,拆开发现是独立显卡的,会不会是 显卡虚焊了,如果是 显卡虚汗了,直接轰一下和重新做一下BGA有 什么不同吗 ?请教一下各位?
显卡
黑屏

网友:
是显卡虚焊了,重做比直接加焊要稍微稳定一点了!

网友:
功夫好的话,建议取下来重新做,

网友:
建议还是细心重做吧!

网友:
先加焊下 温度调好也差不多啊

网友:
直接加焊了 原先是不亮,现在是花屏,唉,看来还得必须认真做一下了,搞维修这 一行,光偷懒还是不行,说做就做,做好后,果然,lenove的logo清晰画面出来了,太好了,看来搞什么都要用心啊,给力!!

网友:
是呀,做维修不能偷懒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