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AD2-E 开机短路 申请一下转正

楼主(2011-06-29):
收到这样的主板,经验一看就是CPU供电有问题,,但有一点,就是不上CPU不短路,这说明是电源IC工作之后才短路。。

手上有3110的8脚从IC。不过没有去换。只有拆一个,开一下机,没想到,拆了最后一个才开始不短路,,,看样子是主IC ADP3180的问题,,,手上没有这型号的IC,直接用ADP3181代用试了一下,还是短路,,,晕死,。。也不知道能不能代用了。

以前修到过一张主板,是北桥短路,也会这样,就把北桥给拆了,拆下来测了北桥北面的电容,全都正常,大概知道了北桥是没有问题,又给北桥做了BGA装了回去。。。

然后把所有的MOS管都拆了下来,一个一个的都测过了,全都是好的。不管了,用新的MOS管装了上去,一开机, 还是短路,,,

这个晕死了,修进去了死区了,最后的希望就是ADP3180这个型号了,,买了几个新的ADP3180从快递发回来,装上去,不短路了。。

晕呀,CPU没有供电了。。

由于没有这主板的电路图,,只有下载了一张ADP3180电源IC的电路图大概看着维修了。。。
以下是ADP3180的基本电路图。

发现PWOER GOOD这个信号在开机的时候没有变化,不过最后还是排除了,我的万用表没有这么快的反应。。。

1-5脚的CPU反应信号有高有低电平,看样子也是正常。。第24脚也是有12V的供电。。这个晕死子,又修进死区了。

又查PWD 1-4脚到4个从IC的。每个都正常到位,就是没电压。。

晕呀,想了半天,都不知道修哪里了。,,最还是看着ADP3180的电路图慢慢查吧,终于发现问题。第16脚跟CPU供电的电感不通。中间有一个100的电阻断路了。不管了,直接拆了,用焊再连接起来试,

高兴死了,一开机,CPU发热了。测试卡也跳动了。插上内存跟显卡,再开机,看着测试卡。00-C1-C2-C3-C4-25-26-39,显示器亮了。哈哈。终于修好了

这主板其它也没有这么值得修,,是我们这边同行拿过来的,说不管换北桥还是南桥都得修好。哎,修了两天,终于好了。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加油,修机还是得细心,心片工作条件都要查,应该是FB反馈问题吧!

网友:
恭喜楼主把这个硬骨头啃下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