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如何自动获取IP上网!!

楼主(2011-06-29):
在一个路由器上面,要手动设置IP才可以上网,自动获取IP就上不了网,因为
笔记本
要带出外地,不好固定IP,一固定IP出到外地又上不了网,请问一下高手如何用自动能够获取IP上的了网??高手指点!!
笔记本

网友:
路由设置,,自动获取IP。

网友:
装个IP切换的小软件,百度一下大把的,不管别人路由器开不开DHCP(自动分配IP)你预设几种进去,总有能用的,这种软件好处在于会自动切换预设的IP直接能上网为止。

网友:
IP切换的小软件,很多的

网友:
自动的不稳定,有时候冲突的,建议指定IP,用IP切换软件

网友:
可能是你那个路由做了设置啊,还原一下路由出厂设置就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