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新手如何学习

楼主(2011-06-29):
       本人学修笔记本快四个月了,但纠结的问题太多,现在就想问问基地的老手们,如果我想明白师傅们解决一个问题(例如掉电)是如何一步步检测加思路,怎么检测元件,并确定问题,而不是很笼统的说下过程,那样的案例是写给高手看的,新手缺太多的基础功夫,这些才是最难的,求大神来拯救,有教程有书的,恳请上个回复,做为一个菜鸟,我先谢过了!!

网友:
我也是一个菜鸟新手,比你还菜的那种,不过我好象没你这样的困惑,对我来讲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有你的困惑,我觉得故障检测方法无法理论+实践经验,而我从来没有实践,目前都在学理论,学了5天了,而我抓住两点,一,很多高手都是自学成才的,二,检测无非就是查电路,所以懂的看电路这是第一步,这是我正在做的,基础很重要,从本质上去学。借鉴自己的方法取长补短形成自己的方法,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啊    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大家都是新手,一起努力吧

网友:
电路就是由电子元件和导结构成了.把电子基础弄懂就好了.像跑线路一样的.跑到电容就不要跑了.因为电容负极接地,就到头了.到电阻,大电阻一般上拉供电(上拉电压U=IR.R大电压就会大),小电阴接信号.

网友(2011-07-30):
我也是新手   我想把最基本的电子元器件弄明白了最重要,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等的检测。

网友:
呵呵,怎么学关键是看自己,首先你基础一定要打好,不然你的技术就会陷入瓶颈,很难更进一步。当然会看电路图是必须的,会懂得时序,再加上实践的积累,这样你就会成功!当然前提是你一定要努力!

网友:
好多新手太急于求成了,以为学点理论一两个月就能有所速成,那是不现实的,其实想要进步很简单,第一:基础要打好,元件的好坏判断,工作原理,代换原则,都要烂熟于胸 第二:找个好心师傅带带你,如果找不到,那来迅维吧,老师手把手教你,来不了的报个远程也不错 第三:实践问题了,我相信一条高手是被板子给堆出来的,不管你理论吹的多牛B,一天修二三台笔记本,但人家看不懂图纸一天修七八台,谁厉害?所以要找个有大量本子给你修的地方,任何理论如果不能用到实践中去那都是F柴,多修机子才是水平进步的直接王道 最后一条,给新手们的忠告,心态问题一定要放好,不要想一两个月速成,更不要想随便学学就成才,这和读书一样,努力的笨孩子,一定强过聪明的懒孩子,多和同行交流,修到什么故障多总结多深纠,成功的人往往是主动去一步一步做更有挑战的事,而不是遇到困难就放弃
总结就是:扎实的基础 良好的领路人 大量的实践 最后是一个努力向上,遇到困难不退缩的良好心态
努力吧,成为高手不是梦想,但你不要天天只想,快快行动起来吧,成功是需行动的

网友:
谢谢了,努力才会成为高手

网友:
我也是新手。以前是修电视制冷的 。现在在涉足笔记本维修。虽说有点基础。但是这个毕竟和电视有很大的区别。一开始学的很累。好多东西都是没看过学过的 。现在还在努力中。

网友(2015-11-11):
是啊,有点复杂

网友(2016-09-05):
我也在学这个  现在有点通路了  如果开机掉电首先看看主板上有无短路的地方,如果没有短路  就按开机时序一个一个的查  哪一个没出来 就是哪里毛病了

网友:
初学迷茫多,熟练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