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1-06-29):
今天接到一块技嘉945主板.不触发.打阻值没发现有短路现象.芯片也没发烫现象.上电量电池3.3V电压.跳线也有.量晶振两脚0.25V,0.36V.正常.量1117三端稳压管有3.3V电压输出.接着就量开关针一脚有5V电压.继续量IO信号跳变.也正常.就是不触发.我换了一个IO.还是如此现象.就是找不到根源.我都怀疑是不是桥坏了.郁闷啊!

网友:
查RSMRST#相关线路

网友:
应该换个晶振试试吧!你晶振都没有检测,怎么知道开机哦

网友:
慢慢查,看上电时序到哪了!

网友:
一般开机故障好解决的,按开机时序查。

网友:
-------------应该是8718的IO吧,要追查几个信号的。PWRSWBT,RSMRST,RTCRST几个信号开机的是都正常么?

网友(点评):
怎么测出。PWRSWBT,RSMRST,RTCRST几个信号是否正常呀,在没有试波器的情况下

网友:
主要围绕待机条件和关键信号查起,还有线路问题

网友:
RSMRST看是否正常,如果前提条件都正常的话,就只能换南桥了啊

网友:
  用手压桥  看看可以不`?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我也感觉是南桥问题.换了个桥OK了.

网友:
其实很多都是桥的问题。最好楼主对主板的电压时序有了解。这样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的。

网友:
条件都满足。。。就动桥。。。。

82801的南桥也不是什么大工程。。

网友:
下个电路图看一下,要不先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换个晶振 +边上2个电容  106小电阻试下

网友:
你可以看跳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