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PER XP-P4I533E C100不停重起维修实例

楼主(2011-06-30):
(图片)

网友:
是不是有一种5VDUAL,直接用一个4500M就OK.

网友A:
u42S极的5vsb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就是待机电压输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u42S极的5vsb是做什么用的??

当G脚为低电平的时候电流由S到D
这个是PMOS

网友:
看来技嘉的主板都用这种电路,这是技嘉主板的通病,还有就爱坏U42,从而导致不开机

网友B:
U42的D极通过R632与5vsb相连后应该有一个恒定的高电平,工作条件应不成立,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U42的D极通过R632与5vsb相连后应该有一个恒定的高电平,工作条件应不成立,请指点。

R632不是接了个比较器吗 ,这个被你无视啦....在仔细看下楼主的分析吧,已经分析得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42的D极通过R632与5vsb相连后应该有一个恒定的高电平,工作条件应不成立,请指点。

你是说U42的G极对吧?   这里的5Vsb是上拉作用. 当比较器正<负时,比较器内部会把输出脚接地(即1脚).所以这个5V的上拉电压这时是没有的.

网友:
这种问题跑到c1 oo,就重启特别让人误会了,是内存供电,及其内存条件的问题,围绕内存这一部份修,认为是内存的pw供电芯片,或场官不量,导致电压不稳定,其实还要继续看一看,pw的供电芯片的自身供电脚电压,是否稳定,这样,一步一步,反推,找到真正的源头!!!

网友(点评):
我是从1.5V DUAL到3.3VDUAL到5VDUAL,呵呵

网友C:
看了楼主的帖子,有点疑问,想请教一下。
1.如何从图中得知U42是是P沟道的mos管。Q138是N沟道的mos管
2.当待机时,1脚输出低电平到U42的G极,但这个G极不是经过一个R632连接5VSB电压吗?因此这个G极不是高电平?谢谢

网友(点评):
简单的场管输入是5VSB的一般是P管,反之VCC是N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的帖子,有点疑问,想请教一下。
1.如何从图中得知U42是是P沟道的mos管。Q138是N沟道的mos管
2.当 ...

呵呵,楼主不介意的话我代楼主回答吧.
1.图纸中写的很明确了U42 PMOS.   Q138 NMOS.  仔细看看.原理弄懂了不必看标注也很清楚的.
2.首先.5VSB经过1K的电阻R632(该电阻起到限流负载作用).R632另一端会得到一个小电流的5V电压.这时1脚再输出低电平拉低这个小电流的5V电压..所以这时,R632一端会仍然有5VSB.另一端会有0V   另外那个12V的上拉电压的原理也是一样.12V到NMOS的Q138是为了能完全导到Q138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楼主不介意的话我代楼主回答吧.
1.图纸中写的很明确了U42 PMOS.   Q138 NMOS.  仔细看看.原理弄懂 ...

哦,第一个弄懂了,原来图纸里有注释的,呵呵,以前还真不知道
不过第二个还是有疑问。你说R632另一端会得到一个小电流的5V电压,这时1脚输出低电平拉低这个小电流的5V电压。请问那里又没有接地,如何拉低呢?谢谢

网友(点评):
U41比较器内部将1.4脚连起来不就接地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哦,第一个弄懂了,原来图纸里有注释的,呵呵,以前还真不知道
不过第二个还是有疑问。你说R632另一端会 ...

请问U41比较器内部将1.4脚连起来接地,那当1脚为高电平的时候不是也接地了嘛!还是应该这样理解,当1脚输出低电平,与4脚连接接地;当1脚输出高电平,则不与4脚连接。谢谢

网友D:
呵。说输出低电平就是通过内部接地得到的一个接近0V的电压。 1脚输出的情况是受控于2.3脚的电压对比。+大于-输出高电平。+小于-输出低电平。

网友(2014-11-30):
引用 网友A:
u42S极的5vsb是做什么用的??

这里P沟道场馆电压输出方向应该是D到S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楼主不介意的话我代楼主回答吧.
1.图纸中写的很明确了U42 PMOS.   Q138 NMOS.  仔细看看.原理弄 ...

说得很对,这里R632另一端电压为0V出现在主板开机触发U42低电平导通D级输出5VDUAL电压时候,则主板待机时候,本身另一端电压则为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U41比较器内部将1.4脚连起来接地,那当1脚为高电平的时候不是也接地了嘛!还是应该这样理解,当1脚输 ...

这里U41比较器内部的1和4脚是没有连接的,如果连接起来的话,当主板开机触发时候U41 正向输入端3脚电压大于2脚时候,这里1脚相连通过R632电阻上拉的5VSB电压将会失效,这里U41 电压比较器1脚输出的低电平应该是主板待机时候3脚同向电压输入端小于2脚2.5V高电平本身内部输出的。

网友:
好经验,这个故障不仔细修不出来

网友:
5VDUAL是双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的帖子,有点疑问,想请教一下。
1.如何从图中得知U42是是P沟道的mos管。Q138是N沟道的mos管
2. ...

这里U42本身工作导通情况不受R632上拉的5VSB电压影响,主要是由电压比较放大器KA393 本身1脚输出的高低电平状态控制,这里加R632电阻的作用主要是提高KA393 1脚输出的工作电压值给电压比较器5脚工作提供高电平作用,这里EC57滤波电容不良漏电应该也会造成5VDUAL双路电压工作产生跳变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说输出低电平就是通过内部接地得到的一个接近0V的电压。 1脚输出的情况是受控于2.3脚的电压对比。+大 ...

嗯, 低电平含义可以理解成小于1V接近OV左右的电压,而高电平是高于1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