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510自动上电,掉电。求助。

楼主(2011-06-30):
接到一台CQ510。最开始的问题是待机0.2几,判断应该有地方短路了,刚好我们这里这几天雷雨天气。
拆机直奔网卡而去。果然,待机的时候网卡奇烫。
马上拆之。  以为这样就好了,可没那么简单。
接电,待机0.01     正想按开关看看的时候,自动上电了,上到0.21左右停留2秒又掉到0.01又上又掉。。。。
随即我把南桥和IO都换了。还是一样问题。
这下郁闷了。
后来发现在这自动上电掉电的过程中,CPU没有什么温度,反而北桥开始发烫。
小弟分析是不是北桥有短路,导致供电到达北桥的时候掉电。
所以临下班买了个北桥,准备明天弄上去看看。
在这里希望有高人可以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欠压原因引起的啊

网友:
打雷和北桥关系不大,就算不打雷,北桥也不易坏。应该是北桥还缺电压。

网友:
缺电压也会发烫啊

网友:
和北桥的面不大, 不是哪里欠少电压 要不就是哪里的电压不够 建议LZ先别换北桥 好好排查先电压  LZ有电路图吗 上传下

网友:
依照图纸看一下,至少CPU的电应该是不正常的

网友:
南桥  EC  都换过,还要干北桥,楼主还是先供电再时钟后复位,查一遍再说

网友:
楼主太着急了啊   应该找到故障点在弄

网友:
按时序跑一遍  应该能查出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是供电的问题,还是信号的问题。修好了告我一声。谢谢了……

网友:
应该先查供电,再做桥

网友:
楼主还是先看一下cpu供电吧

网友:
自动上电可能还有短路吧

网友:
尽情期待楼主修复中。。。

网友:
CPU电压修好应该就可以了!北桥上缺少这一组电压是会很烫的!

网友:
先查查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