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217开机30分钟后屏白

楼主(2011-06-30):
开始很正常,使用30分钟后 白花屏一下,又正常,接着又白花屏一下,又正常,如此循环。白花屏:白屏中夹杂着竖彩条,不太多。这是哪里的原因?如果是屏的原因我就不修了。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排除屏坏

网友:
你的维修设备有点差哈 怀疑屏有估障 取备用的点屏套件试一下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百分百屏的问题

网友:
不装在壳内很好,一点好不花白屏,是哪里热稳定性不好、

网友(点评):
那还是有得救哈

网友:
应该是屏了

网友:
屏的软排线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屏的排线 不酒精清洗下,还有别贴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