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包后。有亮点,回扫线。

楼主(2011-06-30):
详情如下:
联想CRT   hf769A 原来行输出保护。换包后高压起来了。

已经换包,换包后有光了。G1-18V g2 180V

就是关机有亮点,有回扫线,请批示

是不是G1电路还有问题。亮度不可调,画面左右宽 但不可调。只能调高压包上的亮度,G2电压来控制亮度。面板无法调亮度

Q705没坏 关机时,G1有-180电压消亮。
但现在G1负压低如何办。-18V    要-50V 才行

联想LXB-HF769A(2).pdf

网友:
G1负压-50左右

网友:
检查G1电压的控制电路。这电压正常的时候要随高亮度的调节增大或减小的。

网友(点评):
不一定。要看具体的机型。有的是直接控制阴极电位的。

网友:
显示改变亮度控制阴极电压的方式的很少,电视的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