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RF10100CT能用MOSPEC S20C45C代换吗?

楼主(2011-06-30):
今修一方正19显示器,故障不通电,拆机测量发现MBRF10100CT烧坏,手里没有,用MOSPEC S20C45C代换了一下,发现12V变为14.56V,5V为5.1V,这样正常吗,MBRF10100CT能用MOSPEC S20C45C代换吗?求解。。。。。。。

网友:
有电了吗?

网友:
正常通电了吗

网友:
已正常通电了。。。。。。。

网友:
s20c45c的电流够 反压不够 极易被反向击穿 该二极管工作在高频脉冲开关状态 其负脉冲高达70v以上 再加上电解上的正12v  所以应使用100v耐压以上的快恢复二极管 如普通pc电源里用于12v整流的二极管就非常适合  s20c45c用于5v整流就没问题了

网友:
楼上正解,谢谢,我已找到那个原值的管子了,但是电压怎么还是15V呀,主板上标的是12V,15V稳定输出。。。。。哎。。。不知道还有哪有里有问题呀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正常的。

网友A:
很多板子都是标12V , 但14  15V都有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板子都是标12V , 但14  15V都有正常使用。

哦,这样用,不会烧高压那边吗?

网友:
你还是应该查一下12v支路的稳压取样部份 看是否脱焊或与取样稳压管串联电阻是否开路或阻值变大等等 一般空载电压偏高是正常的 接入灯管等负载后应该降下来 你的是19寸机 应该是高于12v

网友:
已经上屏,通电了,工作后电压降为13V,感觉应该没问题了,谢谢大家,机器还在烤机中。,。。。

网友:
烤机两天,发现问题,显示器亮度过高,灯光不稳,刚开机有轻微闪烁情况,就像纯平的时候刷新率低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板子都是标12V , 但14  15V都有正常使用。

烤机两天,发现问题,显示器亮度过高,灯光不稳,刚开机有轻微闪烁情况,就像纯平的时候刷新率低的感觉,但点个4-5分左右就好了。。。。。。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灯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