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绕过ATX的辅助电源变压器!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1-06-30):
我手头有个坏的,想试试绕绕看,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的,我把绕组拆了,每根都记一下长度,然后找差不多粗细的漆包线,取一样长然后按拆的方向绕回去,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数多少圈啦!还有每个绕组之间我想用绝缘胶布来做绝缘,大家看看行不行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给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一定按圈数为好,注意方向,绝缘层可以用塑料胶带,不要用胶布一类的,很容易成功的。

网友:
线圈匝数一定要准确

网友:
绕变压器不是以线长为准而是按匝数的,只要匝数准确注意同相反相端和揪头是可以自己绕制的。

网友:
记住圈数,方向,关键是次级的圈数,初级差一两圈没什么影响.还是拆旧板的方便.

网友:
我自己明天想试试,反正也是坏的,只要我努力了,好坏都行!

网友:
既然那么有毅力就在多说两句
扎紧...否则会响...会热

网友:
如果变压器上的空间足够楼主施展,值得一试。另外多缠个十圈八圈,问题不大。

网友:
楼主要是成功了,别忘了发帖分享一下。

网友:
你最好找些资料看看        好想有个什么公式把   n1:n2 = u1:u2    匝数和电压成正比    祝你成功

网友(点评):
兄弟呀,那是开关变压器,不是工频变压器!别误导别人。

网友:
问题不大,方向不要搞反了

网友:
没有绕线机 记砸数很难  量好线的长度在绕线 砸数不会偏差多少  也是最有效的笨办法  我绕成功过。

网友(点评):
兄弟,ATX的辅助变压器的匝数不多,很容易的,如果绕制整齐规范的话,按长度相差无几。

网友:
匝数一样,方向一样,线的规格一样,完事浇点绝缘漆,好使的很

网友:
昨天试了一下绕好后变压器的铁芯安不上了,估计是没有绕紧,不过没有关系明天再重新来!

网友:
如果成功发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xNjYyODA4.html密码;ZX7100
高频变压器绕制视频

网友:
一、请问楼主是拆开磁芯绕还是穿绕?若是拆开磁芯绕制,请注意磁芯间隙不能有过多的改变,以免影响初级线圈的电感和变压器漏感。二、一般初级是分二段绕制并包住次级,初级有四个线头,主要解决耐压和减少漏感。三、绝缘胶布应该用高温型的。

网友:
好像有侧线仪器卖  专门修变压器 马达之类的  有了这个就好绕了

网友:
昨天又试了一下,焊上后串上灯泡一开始还行,过一会灯泡常亮了,估计是发热导致击穿短路了,现在自己在做一个简单的绕线机,来绕希望能成功

网友A:
我看还是别搞了,这个用手工做不行。就是一个后级的大电感都有高的要求的,弄不好就会发热烧掉。但动手精神值得表扬。

网友:
有个高频变压器的绕制视频,可惜版主屏蔽不让发上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还是别搞了,这个用手工做不行。就是一个后级的大电感都有高的要求的,弄不好就会发热烧掉。但动手精神 ...

嘿嘿!谢谢试试好坏都没有关系!

网友:
从另外一个电源拆个 更快点

网友:
那么多圈数怎么绕啊。我以前在的那个厂那个机器都要绕那么久、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