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G闪屏

楼主(2011-06-30):
一台三星T220G闪屏,以为是通病,直接换全部的开关,结果还是有时候出故障,有没有查到原因,大家帮忙一下吧

网友:
换块屏先试呀。。

网友:
先用屏灯点,看看高压可正常,高压正常的话,那就查灯管

网友:
换块屏先试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屏

网友:
通病!直接刷25L1005MC/S24CS08解决

网友:
看看电源板有没爆电容。没有的话就换个驱动板点下屏就知道了

网友:
更换变压器

网友:
除了开关漏电外,灯管打火和程序问题也会引起,其次是供电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