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集显花屏 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6-30):
一个D630的机器,启动的时候屏幕都是正常的,当到WINDOWS XP画面滚动条的时候,在那里滚动几下,屏幕就花了,然后也进不了系统了,就一直不动了,估计是死机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有时候又可以用是好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后,我重新启动进入安全模式是可以进的。你说屏幕的问题吧,它开机显示是正常的,你说北桥吧,它并不天天出现,而且当出现了 你重新启动可以进安全模式。所以很不解啊,内存条也换的试过了,硬盘也换的试过了

网友:
杀下桥吧。这样也不是办法

网友:
统一楼上的 先加焊一下把

网友:
重值下北桥把

网友:
显卡虚焊了

网友:
也只能先加焊下北桥看看会不会再出现了 也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我见过很多是显卡空焊了,建议重值.

网友:
加焊下北桥吧

网友:
显卡,北桥加焊下

网友:
真的是奇怪了 启动的时候不花 每次到XP滚动条就花 有时候想这样跟北桥有关系吗 不是很多时候都是启动就开始花吗 哎 应该是一切皆有可能吧 只能先考虑北桥了

网友(点评):
北桥 问题 我见的多了 兄弟 你想的是对的

网友:
什么都考虑了那就加焊下北桥吧

网友:
COMS设置重新设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点评):
这样不关COMS设置问题吧?

网友:
硬盘低格,从新做系统

网友(点评):
重做系统 换几个版本 倒是值得考虑

网友:
桥和CPU旁边的电容

网友:
换条内存试一下

网友(点评):
兄弟 楼主都说了 换硬盘 和内存一样

网友:
先排除下软件,内存,最后再动桥吧

网友:
北桥问题   以前在DELL修过很多这种问题 那时候都是加焊  楼主 试试看  压压

网友:
肯定是内存和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D630板子厚  大胆 干吧     没问题的  别把桥吹鼓就OK 了

网友:
北桥,北桥电感!!

网友:
修过和楼主一样的型号,也是一样的故障,换NB后搞定。不过我那是过了LOGO后开始花。

网友:
近日也遇到一台HP 2000,945GM,一开始也是进WINDOWS花屏死机,加焊显卡后可以进了,但用一会满屏花块,内存换了也一样,重GHOST系统到安装显卡驱动兰屏,不装显卡驱动系统可以安装成功,进系统再装显卡驱动可以安装成功,但也是用一会就全屏花,显卡加焊二次也一样,是不是也得换北桥?

网友:
如是要集显就焊北桥,如果是独的就焊显卡

网友:
北桥加焊

网友:
北桥坏了吧!

网友:
光驱不用,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