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无法扫描硬盘

楼主(2011-06-30):
用MHDD软件检测硬盘显示This drive does not support LBA mode or not detected,按F4没有反应,不能扫描,是英特尔945主板.硬盘是WD160G

网友(点评):
LBA 关了就可以,WD的盘 建议用、hrt-wdr wd盘专修软件,不过跑SF还没看到成功的 哈哈

网友:
英文的大概意思是这个硬盘不支持LBA模式,可能是那的盘有问题,或者换一片主板试一试

网友:
可能是硬盘挂了

网友:
没挂,提示I/O问题,没办法,只好把前8G 隐藏,系统装后隐藏区后面,但感觉还是有点慢,请教高手还有别的办法修复吗?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的问题 主板出现这种问题很少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就是在mhdd里面找不到硬盘,其它地方都可以找,还能进系统,不到啥问题

网友:
用其它分区软件仲新分区试下,改用FATS32格式试下应该用MHDD

网友:
mhdd换下版本, 有的只认IDE老硬盘的

网友:
不做数据没用的了

网友:
我用的最高版本4.6的,是不是MHDD不支持NTFS格式

网友:
检查一下数据线

网友(2011-08-05):
硬盘固件坏了,一般工具搞不了的!

网友:
MHDD只能认老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