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51不开机

楼主(2011-06-30):
加焊过北桥,开机电流停在0,8左右,插上电池后感觉可以检测到内存但是把点电池后涛声依旧感觉好像是BIOS或南桥问题。这款机器是AMD的芯片组。我注备把北桥取下来从直球试试,再做其余的打算。

网友:
AMD 的   换个CPU先

网友:
AMD的U坏也比较多。。建设换个U先。。杀桥太累了。

网友:
CPU我已经换过了刚好有台CQ42的机器CPU和这块一样

网友:
换CPU先。这个CPU坏的多

网友:
是什么版号的啊?找一下图纸看看。

网友:
BIOS电池有没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