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稳压二极管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1-06-30):
(图片)

网友:
比如它的稳压值是5V  那么电压超过5V时  多余的电就开始往负极漏电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5443-1-1.html请看这个贴,这个二极管的作用在这个贴里面讨论了很多,你读一下这贴。

网友:
稳压二极管利用的就是其反向击穿工作状态来达到稳压的目的

网友:
假如二极管的稳压值是5V,如果输出大于5 V则二极管反向导通使输出接地保护后级电路

网友:
目的是稳住管子副极的电压,如果副极电压过高,管子反向击窜,将多余的电流导地

网友:
这个稳压管在12V和5V之间的,起反馈稳压作用,它坏了电压就会不停跳变,总之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