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式机主板三极管的代换

楼主(2011-06-30):
本人理论基本功不扎实,请教高手一个关于主板三极管的问题,三极管有PNP和NPN,判断是哪个极性主要看表笔的颜色,还要用万用表测三极管B,C,E的阻值进而判断是属于什么三极管,主板中的三极管有的都是多个相连的。我有几个问题请教下大家。

1.三极管相连后主要起什么作用?

2.为什么三极管有的时候在主板上检测阻值一脚为600多,一脚为1000多,红笔接在阻值为600多上,是NPN三极管?如何判断?

网友:
关于三极管的好坏和极性判断 网上有很多相关的文单 LZ可以搜搜

网友:
这个量 得拆下来量,在板子上量是不准的。三极管相连后起个开关作用。高 低 高  。你看看图纸就明白了

网友:
学维修这是很重要的。你上网收一下有很多这内的介绍

网友A:
看到你的回复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三极管在主板上的话从哪些方面大致可以判断三极管有问题?

网友:
在主板上c脚和e脚如果有阻止的话,就说明三极管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的回复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三极管在主板上的话从哪些方面大致可以判断三极管有问题?

如果起开关作用的三极管,b基有高电平,c基还是高电平,这个就坏 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起开关作用的三极管,b基有高电平,c基还是高电平,这个就坏 了。

你所说的坏,是击穿?我只是想到了,如果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C,E,如果测得的阻值是0,有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坏,是击穿?我只是想到了,如果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C,E,如果测得的阻值是0,有这种情况?

c e 是0不就是击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