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15P主板加电无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1-06-30):
下面是我写的,表达不是很强,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帮忙改进。
主板型号:V星915P (红色的见下图)
故障:客户描述能加电但无显示,上诊断卡不跑码
是这样的,维修前我没有直接接电源,首先看了下外观,没有明显的烧伤痕迹,PCB班也没有划伤的地方,然后测了下电源+3.3V+5V+12无短路,加上CPU假负载,测CPU工作电压1.26V,时钟0.38V,复位1.26V都是正常的,然后测了内存的供电,这板子舒服的,又一代也有二代的,我知道一代内存的供电是184脚,检测到电压是3.3V明显感觉偏大了,当时不知道怎么办了
也想不到别的地方会有什么问题,就对着那个供电去跑线,黑笔接184脚,红笔就死劲的跑,到处点,结果在内存附近的MOS管上突然响了,看了下表上面的值是0,感觉跑对了
然后我就把红笔点那个MOS管的S级发现也通的,这不明摆着击穿了嘛,我就拆下来随便找了一个MOS管换上去,黑笔接MOSD级,红笔接MOSS级,这下阻值在465左右,正常了,我就以为好了,上真CPU测试,结果还是不亮(没有上图请见谅,因为已经修好了,不想再拆去拍照片了,麻烦的),我当时啥也没想就直接测了内存的供电,还是3.3V,我想还好没短路,要不然这板子烧的我都没办法了,关了电源后拆出板子,之前老师叫内存都有什么1117,还有LM324的,引脚定义也不知道,瞎蒙吧,继续跑线路,把刚才换上去的那个MOS管测了下是好的,3个管子是连在一起的,我都测了都是好的,然后发现两个管子的D级是相通的,D级别是供电,我就顺着那两个相通的管子的D级继续跑线路,最后跑到了类似于1117的管子,只不过比1117还要小,全名是APM2054
D级和S级相通,直接判断击穿,然后从废板子上拆下来了一个上去,上CPU 和内存和独立显卡,这才跑码,工作完成,谢谢你们看完。

网友(点评):
是看完了,楼主从头重新学吧,

网友:
顶你啦。谢谢。。分享

llyx -10 严禁灌水
跑车霝魂 -5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

llyx -10 严禁灌水
跑车霝魂 -5 严禁灌水

网友:
请问LZ,修好后,有没有再试一下内存供电呀,供电正常了吗?

网友:
老兄你这蒙的技术挺好的

网友:
如有神助

llyx -10 严禁灌水
跑车霝魂 -5 严禁灌水

网友:
看来LZ跑线路还行,无图修板高手呀

网友:
不错了,如果是我,我很多时候都不会去查你图中你那样的小管的。学习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2个MOS管短路才造成APW2054损坏的。。。

网友:
无图跑线 高手啊 我现在只会测MOS 学习了下次知道怎么测了

网友A:
楼主,一代内存的184是SPD电压啊,不是内存的主供电啊,本来就是3.3V的,你应该查一下内存的主供电引脚啊,思路不对

网友:
楼上说的对,思路不对啊,一代内存供电是2。5V

网友:
楼主运气挺好的,误打误撞,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代内存的184是SPD电压啊,不是内存的主供电啊,本来就是3.3V的,你应该查一下内存的主供电引脚啊, ...

你说的对,谢谢您宝贵的意见,我一般都是以DDR内存184脚作为参照物维修的,真的是我运气好,管子的确击穿了,嘿嘿……

网友:
MOS  我也只懂测这个·· 像电容值 我的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