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SU 英特芯片组的 加电不亮

楼主(2011-06-30):
方正R410SU 加电不亮 测各项供电测试正常 就是不亮
待机0.02
加电 电流到0.10时 顿一下 一下到0.32 然后就不动了
我怀疑是BIOS 但是找不到他的BIOS 他的BIOS 是2MB的
芯片

网友:
0.3 小了 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

网友:
CPU供电1.16V
供电没什么问题

网友:
安上电序查,可能是有电压没出来,或看CPU的条件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