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1-06-30):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的液晶显示器说是换灯管》我就接上电源是了一下确定了是灯管的问题》马上就下手》不一会》搞定》我就接上显示器测试》刚开始的以个多小时里都没事.<#可没过多久显示器里面冒烟了》看见冒烟我手忙脚乱的把电源拔掉《当时下了我一跳《没办法谁叫我运气差《只有在拆开了《拆开一看是灯管的插头烧焦了没办法只有换一个插头了

网友:
灯管虚焊了吧

网友:
是灯管连接电源板的插头烧焦了

网友:
感觉灯管还是有问题,不然不会烧接头的

网友(点评):
我也这样认为. 我认为是灯管接头处打火了.

网友:
嗯,打火或者灯管老化了

网友:
应该换灯管,

网友:
是啊 估计上灯管问题 你换好了没有

网友:
不是灯管问题 就是插头插座接触不良 长期跳火引起的 换新就是了

网友:
清理干净,换新的

网友:
我上次修个液晶显示器。高压问题,修好。没有装机测试正常,可是装好机,在试机不得了。里面发出吱吱的声音,拆开看看, 已经有个灯管插头烧坏了

网友:
哪和我这个差不多

网友:
灯管接口处加上塑料套管,可以避免打火吧

网友:
灯管口接触不良 加焊

网友:
我碰见过一次 插头烧焦了 换个新的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