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66M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1-06-30):
今天修一联想C466M不充电,电池可开机,提示充电,但是充不进去,拆机测ISL6251 第24脚DCIN 2。2V不正常,测第3脚EN也是2。2V不正常 ,3脚是由IO发出来的FSTCHG信号,IO发出这个信号的条件是需要有63脚TEMP2.2v和64OVP1.24v脚正常,
但是FSTCHG信号只有2.几V,判断是IO坏,换充电正常,。

高手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PD16 第2脚有电压2V    PQ43   2脚也有电压,这样PQ43通了,不就可以把前面PQ42导通吗,为什么实测的时候,PQ42的G极和S极电压都是2V左右(不应该是9V-18V吗?)。这几天才讲到基础三课了,这个还解绝不了。

网友:
我碰到一台更神了。有时能充电,有时充不了电池 。

网友:
PQ43内部不是纯三极管,有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后提供B极导通电流的,也就是说这个管子不是一般的三极管0.6-0.8V左右就导通了,好像电压要2.5V以上才真正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