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0H 集成显卡 跑电流0.6 故障。

楼主(2011-06-30):
华硕X80H 集成显卡 跑电流0.6 故障。

接修同行机器 (进液) 不严重 开机电流 0--0.35--0.62 掉电  这样的机器大家会按照什么思路维修,
本人维修思路 按照这个电流 干干跑内存 由于是集显 应该没有到显卡 0.8左右到显卡。
动手前 量各电压全部OK。
先简单处理 刷BIOS  因为BIOS也会导致过不了内存  无效
在打阻值 没有问题 时钟没有问题 南桥发出复位没有问题 。无语 在不得已下 干北桥(NB) 一样无效。

同行们 如果是你们 你们会怎么处理。

网友:
这个问题只想问问 高手 和同行维修思路 方法 看看 我们大家是否清晰

网友:
检测掉电原因,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再细心点看内存有关的线路

网友:
看来高手全部非常保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