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晶振小问题

楼主(2011-06-30):
最近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板子上在南桥附近有俩个晶振,一个是32.768    一个是25.000,而在网卡附近还有一个25.000的晶振,不知道南桥的哪个25.000起啥作用,高手指点

网友:
本来就一直有,那是915以后的板子上带有SATA接口,是给哪个提供100MHZ的频率的

网友(点评):
不会吧,我没看到915的板上有这个南桥的25M晶振吧

网友:
很明显如果你在板子上找不到时钟芯片桥旁边有25M晶振 那只能说明 晶振已经集成在桥里了

网友:
14.318也在桥旁边 以后桥里集成的东西多了去了  动不动就桥挂 以后修板子没BGA难过咯

网友:
这个晶振就是时钟用的晶振,只有NV的桥才有这个晶振吧,因为NV的桥集成了时钟芯片,当然也有可能还有其它的桥也集成时钟芯片的,可能是我没看到吧

网友:
不是所有板子都有啊,有的集成在桥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