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进系统就黑屏了

楼主(2011-06-30):
TOSHIBA进系统LOGO后就黑屏了,是一老款的J11,852GM的北桥,朋友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换硬盘,重装试过没有?

网友:
装个纯净版试试看。。

网友:
先做系统,不行再换硬盘,然后测高压板。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北桥有做过吗

网友:
进LOGO黑屏 那跟系统有什么关系。。。。想不通?

网友:
北桥做过了,

网友:
估计有电容性能不良了

网友:
是不是温度高了    散热处理好了没有?

网友:
一开始是不过内存,

网友A:
电流有什么反应啊

网友:
不知道电流是多少         你先换个系统   不行的话   在侧下你的硬盘

网友:
峰哥,是并口硬盘哦,够你纠结的了,内存硬盘都比较难找啊,找个好的内存和硬盘试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有什么反应啊

电流是2点几,下到1点几

网友:
先从简单出发,,,,拔掉光驱试下

网友:
进安全模式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是2点几,下到1点几

电流是定在哪里不动  还是在动

网友:
换个好硬盘做下系统

网友:
诶   我是没什么好办法。。看见这种机子我都不想弄。。。

网友:
楼主特别注意桥正反面的电容330UF。我遇到过三星相同故障的。

网友:
是不是散热没有搞好啊,用裸板接外接装上硬盘不知行不行?

网友:
外切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搞定了,小日本的BIOS认屏的

什么意思,,,,在BIOS里面的调的吗

网友:
把外接的一个一个拆了被,先光驱 后硬盘 看能不能进PE?
上次碰到一台 是硬盘的问题~
一次过不去卡条 焊了南桥

网友:
啊 认屏 这个还真不晓得 见识了。

网友C:
黑屏了 有没掉电?外接OK吗??你只用单板点是不是也这样?会不会是休眠了?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也有可能是高压,也有可能是显卡,也有可能是主板供电, 我今天碰到个联想的进系统黑屏, 最后把灯管接口重新插了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黑屏了 有没掉电?外接OK吗??你只用单板点是不是也这样?会不会是休眠了?

师傅呀,对黑屏了,不掉电,外接就是进系统黑屏,我只用单板点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呀,对黑屏了,不掉电,外接就是进系统黑屏,我只用单板点的呢

晕 原来是外接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