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176FPB没有12V 5V 3.3V供电

楼主(2011-06-30):
戴尔E176FPB没有12V 5V 3.3V供电,这块板被修过,曾经换过一次电容,把16v/1000的换成了35
V/470的,把35V/470的换成了50Vr,而且大电容和保险也坏了,后我把电容换成了和正常板一样,保险也换了,以为好了,通电还是不行,板上的IC602的两角电压跟好的板对比得知正常,但另外两角没电压,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下我这个菜鸟.....

网友:
你可以考虑下换个板呀。

网友:
其它没动过,先搞块板试试。。看其它元件是不是好的。不然等你搞好这块板其它元件还是换的。

网友:
眼晕!这款机器是BENQ代工的,通病有二:1是300V滤波电容一只引脚腐蚀断,导致300V电压偏低,而后烧桥块和保险及IC与电源管。2是四只高压包一只高压绕组打火损坏,导致背光亮一下即灭。

网友(点评):
这才是真正修液晶的

网友:
你还是换个扳子把,那样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嗯,已经换板了,不过学习了,以后再见到了就知道了

网友:
查电源电路,主要部位是查+300V是否正常,查开关振荡电路是否正常,查反馈电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