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主板北桥供电维修实例过程(申请转正)

楼主(2011-06-30):
故障现象是之前不定时自动重启或死机,后来恶化成不能点亮了!我接手时已经是二修!上手已经拆下了网卡芯片并且弄坏了PCB,可见得上手是怎么修机的!不查清原因就乱拆,可能是上某论坛发贴求助后看回复后才动手之类的!
唉……唯有先处理好网卡部分!

换上网卡芯片再处理好断线:

接下来就是检查死机自动重启原因,装好简单系统后开始检查,触发开机发现是不能点亮了,测试卡复位灯常亮!先按步骤检查各路供电,发现北桥的供电有不稳定情况(0.7V-1.2V),正常时应该是1.25V的,先简后繁原则换MOS管一试,结果是一样情况!再次检查MOS各极电压,如下图(红色电压为正常时的电压,紫色为现在故障时的电压),发现MOS的D极与G极电压也不稳(D:0.9V-1.3V)(G:3V-5V)!配合原理图分析原因:这个1.25V产生是利用上级1.5V稳压产生的,电压在不正常时G极升高证明控制部分正常!因为S极电压下降后反馈跟着下降,比较器(LM324:5.6.7pin)检测到电压下降后升高G极电压来维持S极!所以最终判定问题不在这个1.25V稳压电路上,而是上级1.5V稳压电路的问题!

接着就检查1.5V稳压电路!还是先简后繁更换MOS管,结果还是一样!唯有再测量电压,如下图,D极是内存的供电1.8V保持正常,但S极(也就是上面说的1.25V稳压MOS的D极)存在不稳定情况,G极3.2V-5.1V跳变!原理分析:S极电压随着G极的降低而降低,证明问题出在比较器(LM324:8.9.10pin)电路上而不是MOS本身!因为正常原理的情况下如果S极电压下降的话比较器应该升高G极电压来维持S极的稳定!

分析上面两张电路图,得知LM324的第10脚是1.5V稳压电路的基准电压输入脚,利用一个上拉电阻(1.07K)和一个下拉电阻(1K)以及一个电容构成!9脚是反馈脚!先测量一下10脚的电压,发现也存在不稳(1V-1.4V)!现在已经十分确定是这部份的问题!先更换LM324,无果!再分析电路,10脚基准电压下降无法是3个元件的问题!1/LM324不良;2/上拉电阻阻值变大;3/电容漏电!
说明:下拉电阻是不可能有问题的,因为电阻损坏只会阻值变大或完全开路,如果下拉电阻有问题只会电压升高!
就以上分析后拆下电容和上拉电阻测量,发现阻值已经增大到1.2K并且不稳定!
问题零件已经找到,整个检查过程就是这样结束!

这个维修例子告诉大家维修是需要一定的理论知识,不能单靠所谓的经验!可笑的是上手不经检查直杀网卡不知是何用意!
希望我的粗文败笔大家能够看明白!

最后因为没有找到1.07K这样的怪电阻所以用了1个1K和75欧电阻串联代替!电容也顺带更换掉以免后患!

网友A:
jksadfhjkasdfjdsafdasfdasfsafa

红蚂蚁科技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技嘉945G主板北桥示意图

网友:
盗版盗得一点水平都没有!!!!!!!

说得好,盗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jksadfhjkasdfjdsafdasfdasfsafa

灌水都不会灌?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转个正怎么这么难

-------------------------------------------------
还有请问如何签到,找到帖子了却没发现可以回复的按钮{:soso__2630808987632973751_4:}

网友(2023-12-19):
思路清晰!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