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哪些信号能导致19V输出不正常,偏低,

楼主(2011-06-30):
G450 KIWA5AA6 LA-5081P ICH9 SVT_0428.pdf
联想G450,上电跑到0.08---0.02A就掉电,各测试点都没有短路,及瞬间电压都有,最后看一下B+电压竟然偏低17V多,PQ301 302控制极电压也是十八V的高电平,哪些信号能导至控制极电压拉低不了呢??找到图不太明白
中的一些信号,比如说主供电,开启信号,反馈等,都不太确定对不对,高 手指明点,
掉电

网友:
看看公共点是不是有短路存在啊

网友:
高手呢,都跑哪去了

网友:
是不是轻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