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板号是LA-1682 待机0.06不触发最帮助

楼主(2011-06-30):
接一台戴尔,故障不触发,开关有19.5V, 3.3v和5V已经有了,发现已经修过了,既然不触发就重点查触发条件,我锁定了IO芯片来查, 供电脚都有3.3V,19脚RESET1#有3.3V。161脚VBAT有2.5V(换个3V电池试过了), ,接来下测这里:119脚PS_ID有3.3V,118脚LID_SW#有3.3V。
在测
2脚ON/OFF有3.3V按开关有跳变,26脚ACIN有3.3V,168脚PWRBTN#有3.3V,晶振也其振了
,接下来是南桥这边的
(为了保证主板不断线,我已经把南桥拆出来量工作条件了)Y3引脚SYSRST#有3.3V,Y1脚EC_SWI#是0V,AA1脚的PWRBTN#是3.3V,(不装南桥时我按开关,发现PWRBTN#也没跳变)南桥也其振了 有波形,
接下来是BOSS 22和24脚有波形,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也不触发,IO的工作条件基本都满了啊,但是IO死活不发出PWRBTN#这个高低跳变给南桥,换了两个IO都不行,是不是这个IO要换带资料的才行啊
再发这个IO的图片, 求助啊~~各位老师们

网友:
可以先刷下BIOS看下

网友:
请先刷BIOS

网友:
这个IO有贴纸 应该是有带程序的

网友:
这个IO是带程序的,要找同型号的板上代换,不好找哦

网友:
这个IO 是有贴纸的,应该是有资料的

网友:
你可以给个PWRBTN#信号看看啊

网友:
专心的先找个来程序的IO吧,方法楼上的都说出来了;你需要尝试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