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8400独显最新问题

楼主(2011-06-30):
HP DV2000  8400独显,开机分六屏,更换631后,开机还是分六屏,怀疑显存,换掉显存还是一样,思路中断中,大家谁碰到过类似问题,交流一下

网友:
确实奇怪,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原因有三:1、所更换的显卡是翻新显卡,假货。2、显卡BGA时没有做好。3、其他待查原因。

网友:
示波器差一下 显卡的时钟差分信号正常不。。。

网友:
这样的问题修过多少了  还是显卡的事情啊

网友:
换个现存试下吧

网友:
确定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哎,各种可能都有,建议一个一个可能性排查,有结果了记得告诉下大家。

网友:
屏线坏了!

网友:
接口也可能 有问题。曾遇到过的

网友:
显卡没做好,在做一片

网友:
外接也花屏,所以肯定不是屏线和接口的问题

网友:
你看下周边元件,比如小电阻之类的东西,是不是有异常,找个好板对照下,这主板,遍地都是。

网友:
重做显卡吧,这样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肯定排除显卡的问题,怀疑是显卡跳线的问题,大家谁有显卡跳线表,发一个

网友:
这种还是显卡,遇到过

网友:
显卡换过了,全新的631,肯定没问题,做这个板子无数块了

网友:
重新加焊下,这个我以前也碰到过,六个屏的,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通常情况下,肯定是先考虑显卡,我也是,而且做过很多遍,片子也换过,主板没变形,而且没掉焊盘,所以肯定排除的显卡的可能行

网友:
问题已解决,问题出在更换的显存是现代的,显卡跳线方式不对,更改跳线后正常

网友(点评):
楼主的六屏现象是在显存更换之前还是之后发生----这个时间先后我弄不懂了!

网友:
我以前也 一张    最后没修好   跳线也查过   片子也换过    时间紧  退老

网友:
综合的讲,大家碰到DV2000或V3000的机器分屏,换完显卡有,故障还是一样的话,首先要考虑显存的问题,用风枪加热,加到显存彻底化了为止,感觉很重要,如果没有解决问题,不要着急换显存,要先看显卡跳线是否正常,有没有少件,特别是同行送来的板子,确定一切正常后再换显存,当然前提是显卡一定得做好

网友:
这种情况跟显存没有关系的哦   怀疑你的631是假的  或者bga没做好

网友:
跟屏码片有关系

网友:
在做BGA的时候    可能上下温度过高  板层有断线

网友: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总的地蛮全面的
有没有高手发发跳线的图来看下啊

网友:
发个跳线图看看,还是第一次听说显卡跳线。

网友:
基本属于你中招的,买到的显卡有问题

网友:
分屏情况和显存有直接关系,你用坏显存是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显卡片子目前只要是白胶的应该都算比较稳定的

网友:
分屏大多数都是显卡的问题,和显存不沾边的

网友:
六屏  就是显卡呀    是不是  你取显卡是把里面的漆搞坏了!没有的话我就不知道你是怎么搞的  这样的状况 我只修好  没有在出现   或许我没有遇见过你那样的状况把....

网友:
哈哈,是北桥虚了,我修过dell1420的

网友:
实在不明白显跳线在那跳的,楼主可以解释下?

网友:
显存出问题也会导致分屏的。这个关于显存的型号,是有跳线的,电路图上有说明的,给你截个图啊

网友:
六分屏不关显存的事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出现六个屏的,记得好像是更新BIOS好的。。

网友:
今天本人也修到一个台六分屏的机了 不过是ASUSA  W7S 的  这个机子是修过很多次的了拆开看到里显卡上 我有点想吐 因为别人只少修过二次了  这次我也不想搞什么了加焊吧    第一次 没有好  再来一次 这次不显了我心里有没底了  那就来第三次吧 重做  上电 OK    你还是再做一次吧

网友:
恳求回答什么是显卡跳线啊,是某个信号吗还是什么元件呀,说说嘛百度搜不到

网友:
说的对及了,  我大前天修一个“DV2000”   因为手头里没有630了, 把它又从新植上去、加油、清尘、置5V电扇常转,玩了3小时3D游戏, 温度69  昨天客户拿走。

网友:
69要小心返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