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问题

楼主(2011-06-30):
主板在使用的时候突然死机,重启后不停长响,以为内存接触不好,取下清理灰尘,但装上后问题以旧,换上好的内存一样,测电源处32.768晶振2脚电压相差有5V,怀疑晶振坏,换上一个问题一样,请问下此板应该怎么维修啊,给点思路,谢谢前辈们

网友:
将主板电源去掉,只留CMOS电池,在量晶振两端的压差,如果没有压差,问题基本在南桥。

网友:
那是晶振不起震吧          你干嘛不换一个试试

网友:
谐振电容 电阻 南桥 一个一个地换吧

网友:
现在现象是能开机吧报警像是内存那边问题。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应该断开主板电源!查电压差!不好的话一般还是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是不是内存坏了呢

网友:
断开电源测得晶振2脚电压为1V和0.1V,这个正常吗?这板子本身就有问题,IDE接口,SATA接口,都不能引导,但是在BIOS里能发现设备,包括用USB进PE系统也不行,本来想刷新下BIOS试试,谁知道BIOS是最新版本,只能在DOS下备份,而不能再次写入,多重启几次就出现不停长响的问题了,这主板是单芯片的,我是新手现在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了,请多多指教下。

网友:
你看主板能不能强制关机,如果不能则是晶振不起震,反之则晶振正常。

网友:
重点查CMOS电路,最后是南桥

网友:
诊断卡跑41,短接开关针还是能关到机

网友:
显卡没插好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过,南桥加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