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1-06-30):
接一LA3571P进水主板,上家说待机0.04,有“哒哒”异响。此机明显PWM异常致电感响,上电直奔3,5V,测得3.3V约1.1V,5V约1.8V,看起来3,5V都有降低,粗略一想先换了8734,故障依旧。因为忙别的事找人帮测下芯片工作条件,报PIN6 SHDN=2.7V,心想这问题不明摆着:SHDN过低导致芯片间歇工作,有响声且电压也全低就很正常了,大概估计参数大致算来SHDN应该9-10V才对,一个个测,发现8734_B++都才7V多一点,以为断线,测到最后发现整机供电B+也是7V多,看来这是点火回路的事了。测下整机并无短路。根据线路图可以看出主回路工作的条件是:ACOFF为低,PACIN和ACON都要为高。测得PQ48 b电压为0,看来问题在PACIN和ACON了。测得PIN7ACON有2V多,看起来有点不对,但大家明白它还受了PACIN影响,所以先不管它,应该是正常的,再找PACIN的产生电路,测得PIN1脚PACIN电压为0,明显不对,再看PIN2为3.3V正常,PIN3为0,问题就在这了!仔细检查,发现PR10右边一个脚已经霉断了,拆了它,搞好PCB,拆一个约50K的电阻装上一切OK

网友:
思路清晰啊!主回路一般怎么查呢?

网友:
思路清晰啊!主回路一般怎么查呢

网友:
进水的板,先烤烤,烤完了以后在仔细再仔细的看板,腐蚀很容易就能看出来的。如果看不出来在考虑以下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