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A,捷联代工,一体版715G2816 -1-2

楼主(2011-06-30):
联想L195WA,捷联代工,一体版715G2816 -1-2。
故障现象:最早是偶尔黑屏,指示灯显示正常,重开又正常,现在是几分钟都要黑屏,再开亮下就黑,指示灯还是正常,
先补焊不行;屏线换了不行,换灯管还不行,MCU刷了不行,LD7575PS 6脚电压正常,现在客户到我这又买了台新的明基,这个150折价给我了。各位大佬教教我该怎么弄,我是瓶子底的技术水平

补充内容 (2011-6-30 12:45):
黑屏时 ON/OFF有2.8V电压,ADJ无,TL494没敢去保护,以前去保护过一台LG的结果屏都烧毁了,各位大哥教教我怎么修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外接高压板试下

网友:
改个通用高压板

网友:
黑屏时 你查一下灯管过流灯管开路保护电路 看是否有元件变质 引起误动作或灵敏度过高延时不够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