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慢啊!!!!!!!!!!

楼主(2011-06-30):
不知怎的 本开机特慢  就重装系统 要命了 开机声音(等等等等等)都想过了画面还停留在欢迎使用界面 又等了二十来秒进入桌面却又没有图标 再等二十来秒图标才出现   各位高手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做完系统就是硬件问题。一个个慢慢检查不

网友:
硬盘扫过没,换内存试试

网友:
换个精简版系统试试下吧

网友:
换系统或者PE启动试试看。PE进去也这样的话可能是硬件了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一样的啊。硬盘有坏道啊。全盘格式化。从新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中毒了.首先重新装过操作系统.还是不行就要检查硬件.

网友:
网卡不要自动获取地址,试试

网友:
用路由可以自动获取,直接宽带猫就填写地址,就快了

网友:
感觉是CPU的缓存。是不是在bios关闭了。。。呵呵进去看看

网友:
进BIOS 把硬盘模式改成AHCI 就好了。ATA的就嗷嗷慢@!!!!!

网友:
硬盘问题 硬盘有坏道 就非常慢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如果问题还在,那修修主板南桥

网友:
重装系统还慢的话,应该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

网友:
我感觉是硬盘问题,你扫描下看看

网友:
扫描硬盘有无坏道

网友:
检查过硬盘数据线吗?

网友:
先杀毒,不行的话检查一下硬件吧

网友:
应该是CPU的二极缓存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