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 K2996 5H0165R 类电源故障

楼主(2011-06-30):
客户拿来一电源 ,品牌: 惠科  用料很足.
电源用 主开关K2996 + 3842电源管理 +5H0165R辅助开关,结构
打开一看 没任何 烧的痕迹. 万用表量 开关管 K2996 击穿.保险烧断,,测量其它外围元件 ,没发现什么异常.
手边没有K2996 (600V 30A),用了一个STK0765(650V 28A)代换 ,通电5秒后 直接爆片 STK0765炸成两半.
保险没烧.是不是代换的不对 电流小了?   就直接找了个全新 K2645(600V 32A),代换 ,,
上电,K2645没爆 ,测量5VSB(紫线),电压为5.08V,正常, 短接绿线和黑线, 居然不开机,测量绿线也有5.08V .
量了开关管周边各个元件 就发现一个很小的稳压二极管击穿了,这个二极管是正极接400V电容负极 ,负极经过两个电阻,
一个去3842 ,一个去K2645的G极. 原来是20V的 只找到一个14V的  代换上 故障依旧.
换了主光耦817 也一样. (这个电源两个光耦, 另一个连着5H0165R 说明是5VSB 用的吧)

大侠们帮看看是哪个部分故障 有5VSB 说明5H0165R是好的,对吗?

网友:
是好的,看K2996S脚的小电阻0.几欧姆的

网友:
不同的稳压管是不能替换的,特别是电源内部的管子,况且又是大变小

网友:
K2645代换后,功率输出大小肯定受影响,另外有5VSB 说明5H0165R应该是好的。

网友:
开关管击穿,限流取样小电阻肯定烧了吧,另外3842估计也坏了。

网友:
测UC3842的8脚是否有基准电压输出就可判断其好坏,还有7﹑6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
20V稳压管 用14V代换 你太有才了 没烧一大遍 已经不错了  不能启动应该还有低压控制IC吧?

网友:
3842也换新的 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