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S主板不过显卡,插独显有显示,带有报警声

楼主(2011-06-30):
单桥,不过显卡,有不过显卡的一长两短,再带有报警声,插独显有显

网友:
应该是BIOS坏了,但是桥空焊的可能也很大呀

网友:
桥的问题大些

网友:
桥空焊了吧,对了,问各位师傅一下,一般比如修AMD的单桥,或双桥的板子,差不多有百分之五六十的是桥空焊影起的故障多吧

网友:
桥 虚汗  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
压下桥看下,

网友:
加焊桥试试吧。这种桥虚焊的比较多。

网友:
用手按压下试试能过显卡不,上次一个nf4的就是这样,用手按着桥就好,不按就不过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