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开机内屏不显,外屏显

楼主(2011-06-30):
华硕Z99D开机内屏不显,外屏显
测得+LCD_VCC为0V请看图

再测S极及G极都为0V,而D极有3.3V,但就是没有+LCD_VCC电压,请教高手们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查LCD_VDD_EN_NV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点评):
这个信号为高电平时,屏幕应该不会显示吧

网友(点评):
LCD_VDD_EN_NV是为高电平时,Q4500B导通,Q4500A截止,Q4503导通,LCD_VCC得到3.3V电压。 若LCD_VDD_EN_NV是为高电平,则重点查两个管子,其次电阻等周边元件。 若LCD_VDD_EN_NV是为低电平,查LCD_VDD_EN_NV的来源

网友:
先看屏供电上了没   还有高压3.3  这些到了没

网友:
看屏供电上了没   还有高压3.3

网友:
一般还是显卡的问题,随便用风枪加热一下看来不来,来了就好换芯片了

网友:
显卡坏的多

网友A:
直接飞个3.3的电压  到LCD  VCC

网友(点评):
这样维修,没有查到真正原因,应付客户啊

网友:
不会是休眠开关吧……

网友:
换屏换显卡 不行再来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飞个3.3的电压  到LCD  VCC

我也这样飞过的,但当有信号是白屏,

网友:
加焊显卡应该可以好的

网友:
拉过去一个电压行吗

网友:
我这现在有两台,都是不过显卡,换了都不行,应该的通病。没有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朋友,你这样说也太直接了噻

呵呵!你也可以试着热一下显卡的核心看看得吗 这个本北桥问题也有的

网友:
多半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这样飞过的,但当有信号是白屏,

LCDVCCEN  的屏开启信号为低  没有检测到屏 灯管亮了屏不工作 不要飞线了 吧LCD VCC修出来  如果还不行就干显卡了

网友:
那还不直接 杀 显卡

网友:
多半是显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