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82801HBM能用AF82801IBM或NH82801GBM代换吗?

楼主(2011-06-30):
NH82801HBM能用AF82801IBM或NH82801GBM代换吗? 我在线等,看过知道的谢谢回一下啊

网友:
不能代换 必须原型号代换

网友:
可以用HEM代用

网友:
显然是不行的

网友:
很明显不能换 平台不一样

网友:
呵呵 谢谢各位了 我翻仓倒柜找出来一个HBM

网友:
应该是不能代换的哦

网友:
平台都不一样怎么代换。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不能的啊//

网友:
呵呵 结对 干肯定不能 新的好像不贵把 就几十快把 给他换一个新的算了 何必这么麻烦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