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E10解密

楼主(2011-06-30):
谁知道东芝E10的开机密码怎么解,求解

网友:
刷BIOS或者密码芯片程序 试试看

网友:
一般在内存槽旁边有个节点短接开机就OK了,楼主可以下试试

网友:
4楼的方法可以一试

网友:
不好解呀,要去服务站中

网友:
老点的机型,再内存卡下面有两个点 短接可以清除 仔细找找
方法与4楼相同

网友:
好像要短接哪个芯片